Albatron(青云)PX845E V1跑A7维修。

楼主(2009-11-30):
目测5个1000UF 6.3V电容爆,更换后打值没有问题不插内存上电跑E1

插上内存跑A7不过

测内存供电,7脚电压2.46V

一般情况下这个电压应该是会过内存(个人认为),但是这个板不过内存所以就先跑了一下内存供电,电路图如下

测Q1S极供电的时候发现有2.46V,然后从跑出的电路中看,觉得应该是3.3V经过Q1然后接到Q2S极稳压给内存供电,开始怀疑是不是Q1控制极电压过低,于是测Q1控制极电压,发现只有0.2V左右

明显不对,如果Q1是P沟道的管还说得过去,但是Q1明明就是N沟道的MOS管,控制极没电压怎么可能还有输出呢?继续跑,Q1控制极直接接到显卡槽旁边的一8脚芯片

型号为RT9174,脚位图如下

最终跑出的电路图如下:

从最终电路图中可以看出原来Q1并不是经过Q2稳压给内存供电,Q1只是给内存SPD供电的场管,因为Q2的导通,所以Q1的S极才有了2.46V的电压。
测了一下RT9174供电正常,再和旁边另外一个RT9174芯片的各脚电压对比了一下,觉得应该是这个芯片坏了。但是手上又没有此芯片更换。于是想从另外一个RT9174控制脚上拉一条线过来试下,首先把Q1控制极到RT9174这脚线路割断,下图框中所示

直接从另外一个RT9174飞一条线过去

测试了一下控制极电压,有4V多了,觉得应该正常了。呵呵

于是上内存,再测。郁闷至极还是跑A7

又重新看了一下电路图,觉得现在Q1有2.5V左右正常输出了,但是因为Q2D极直接接内存供电,有2.5V,但是Q2G极又有11V多的电压控制,此时Q2应该会导通,也加到内存184脚,觉得此时Q2应该是多余的,于是想拆掉Q2后再试试

现在跑码正常过了内存

于是又上显卡测试,正常亮机了。

之后怕不稳定,又装了系统,用了一段时间,又跑了几遍3D,都正常没有问题。

RT9174个人理解:
RT9174查资料为三重线性稳压器,从内部方框图中可以看出,内部集成了三个稳压块。至于工作原理,我也很迷糊,从内部图中我猜想,内部还集成了一个电压参考.基准模块,让反馈的FB脚(反向输入-)与稳压模块上的同向输入(+)电压始终保持在0.8V与1.3V,当同向输入与高于反向输入时输出,因为内部集成了电压参考.基准模块,让同向输入与反向输入保持在恒定不变的1.3V与0.8V,所以起到了稳定电压输出的作用。

说来惭愧,修成这样,到现在也没能理解Q1与Q2这样接起来为什么?望高手解答图中我跑出的完整电路。
Q2的控制极跑了一下电路,没有跑完,出来经过两路,一路接CPU座旁边有一个三极管(不知道那个极忘记了),另一路经103电阻接一三极管B极,3极管C极进南桥还接了别的地方,三极管E极就没跑了。

网友:
好例子。但 实际电路还需要 跑仔细点 。

网友:
大哥在基地的混?
引用 网友A:

在基地混接线要是接成那样,早被饼哥的镊子给戳死了 ,你说可能吗?要是在基地早就叫饼哥帮忙分析这个电路了,不然也不会出现这种半死不活的帖子。
还要说一句,星哥,我对你的仰慕之意,有如涛涛江水啊,家里沙发应该不少了吧?

网友B:
大概看了下内容,应该是SPD电压未到位造成A7,摘Q2后,成了独立的供电,可以跑代码了

网友C:
大概看了下内容,应该是SPD电压未到位造成A7,摘Q2后,成了独立的供电,可以跑代码了
引用 网友B:

你不觉得Q2显得多余吗?
为什么Q2的G极会有11V多的电压?如果达到这个电脑Q2肯定完全导通,此时Q2的电压也会加到184PIN 上面。我想要真正明白这个电路只有跑出完整的电路图才能弄明白

网友B:
我试过断开SPD本来的供电线路,把内存供电  加到SPD(有的是3.3  有的是2.5)上,电压是有了,结果是故障依旧,

我想这里面应该是有个时序的,和南桥的控制信号相关!

仅是个人猜测,可能工厂设计对这个是有详细分析的

网友:
月饼一针见血!楼主还是再跑一下,工厂材料能省则省,每个元件存在必有其道理

网友:
请问电路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楼主帖子不错,给新手很大的帮助。

网友:
请问电路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引用 网友D:

用Protel DXP2004 SP3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这个软件是很专业,但也很大

网友:
不错,说的够详细

网友:
SPD供电
是啥呢?   我郁闷来基地一年了  也没问个清楚。。。。谁能告诉下

网友:
图没跑完,后面怎么分析都是猜,可惜了~
有时候一个点连着几个地方,漏跑一个关键地方整个分析就变样了~

网友:
确实对新手的帮助很大,我看了,才知道内存是这样供电哦。多谢楼主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看凤兄的贴,就得见一贴顶一贴。
看你的贴是享受呀。
早起还时间了。先顶了收藏起来。

网友:
看老大的贴真是一种享受呀

网友(2014-12-26):
引用 网友B:
大概看了下内容,应该是SPD电压未到位造成A7,摘Q2后,成了独立的供电,可以跑代码了

可以这么理解,这里Q2在主板开机触发正常状态下,应该是处于截止状态,这样Q1 S级才 不会产生2.5V电压,这里Q2应该是处于完全导通状态,Q1 S级得到的电压才会是2.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觉得Q2显得多余吗?
为什么Q2的G极会有11V多的电压?如果达到这个电脑Q2肯定完全导通,此时Q2的电 ...

嗯,可以这么认为,这里RT9174芯片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后从6脚发出高电平驱动电压信号也会照样导通Q1通过3.3V经这个N沟道MOS管内部二极管一定压降产生2.5V左右电压,在主板诊断卡显示内存不过状态下,Q1本身S级所测量到的2.5V电压也可以理解成在Q2处于完全导通状态下,即本身DS级直接相通不存在阻值大小从内存本身7脚串流进来的电压。

网友:
这个帖很独特,耐人寻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断开SPD本来的供电线路,把内存供电  加到SPD(有的是3.3  有的是2.5)上,电压是有了,结果是故障依 ...

一般内存SPD供电是在本身主供电后正常后才会发送给南桥工作的。

网友:
把Q1控制极到原来RT9174这脚线路割断,直接从另外一个RT9174的2脚飞一条线过去这个借信号电压方法用得还不错,这里也可以用可调电源强加4.5V左右电压到Q1G级然后测量S级输出电压值来判断故障。

网友:
这里RT9174芯片可以从内部电路图看出是多个电压比较器组合的元器件,反馈的FB脚相当于反向输入脚,这个引脚内部基准电压保持在0.8V左右,FB引脚同时也通过相连的串联分压电阻到Q1  S级形成输出电压负向反馈,调节分压电阻阻值大小同时也可以改变内存2.5V输出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