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本本不触发

楼主(2009-11-30):
今天上午修到一NEC VA12 是P4的机器,拿过来的时候是暗屏,折开屏量高压条保险坏,换后不暗屏了,客户就拿走了。到下午后客户又拿过来了,说又暗屏了,不用说,折机量保险正常,灯管是好的。跟客户商量就换个通用的高压条,改好后,测试一切正常关机。装上壳后准备测试的时候,竟然不触发了,待机0。04正常,按开关没任何跳变,开关脚上有5V电压也正常。之后折完机裸板测试,也不触发。。。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那里的问题???/

把电源板用风枪吹了就好了。

网友:
我把休眠键下了还一样

网友:
可能是FIC那个芯片坏了吧

网友:
同情中,我也有台烂笔记本来时只是USB不能用,报了价后拆机,谁知道拆了后就点不亮了,放了一阵居然不触发了,换了南桥,能搞的都搞了,到现在也没修好!不知怎么办了

网友:
今天把那个电源板用热风枪吹了一下,又可以开机了,等一下又不行了。我看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修本时碰到这种事情真是很郁闷,我前几天花了两天的时间修了一台NEC600的本,也是修好后,用的时间长了有时就花屏,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