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 难题

楼主(2009-11-30):
一台6520 机器 插上电 源待机0.11 按开关没有反映开关上的指示灯也不亮 用电池开机指示灯能亮 ,充电灯闪5下 左右就掉电 电源和电池一起能正常的充电 但又不能开机 这故障以为就充电芯片不良导致 但换了芯片还是一样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芯片
掉电

网友:
建议学了基础后再来维修,否则会故障扩大!

网友:
0.11的待机太高了,后极有短路

网友:
呵呵~~~0。11明显是待机短路~~~

网友:
这问题没有碰到过 也认为那里有短路 看用电池就不断路 这个短路会在那里呢 既然你们维修基础那么为什么不指明呢 那么厉害不知道那个芯片坏至少可以分析出道理让人服把 何必在这说空话呢

网友:
楼主说电源和电池能充电正常,那为什么会怀疑是充电电路问题
电池接入指示灯亮,接入电源是否是指示灯不亮,那不如考虑一下电源切换
我也是新手,说错了莫怪,请纠正

网友:
电路可能存在短路!建议多去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