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点不亮L型灯管!

楼主(2009-12-01):
一片15寸的屏,换了二条L型的灯管,但用双灯黄板却点不了,通吨一亮即灭,换其它牌号板也不一样。但高压板能点亮直的灯管。这是什么回事?如何修?
点不亮

网友:
确定灯管是好的吗?我用通用板点过L型和U型的灯管试过,不会一亮就灭的,只是亮度很低,基本上只亮一头才对

网友:
还没有用过L型灯。你测一下L型灯的长度,也直灯管比较,看相当于几寸的。可能高压板功率不足吧。

网友:
你是好还是修原高压板吧

网友:
这是散屏来货的,没有什么原配高压条。换了二条新的L型灯管。用高压板点一亮就灭。高压板点短一些的直管没事。可能是管太长,高压板驱动不了?用单口高压条能分别点亮这L型管!如果没有办法,只能装二条单口板分别驱动二条灯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