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好修好一个不跑码的

楼主(2009-12-01):
今天修的一个板。运气加经验半对半。哈哈
发图片的了

    希望此文能给正在修不跑码板的迷宫中徘徊的同行一点点启示。也希望大家都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不过路还长着呢,如果有CPU复位---- “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压桥压座无效,刷BIOS换IO,拆网卡及周边,打值,所有的功夫都用上了。还是不行。。。。。。确实难修,也许根本修不好,但是只要大家细心,也许还是能发掘点板板出来~努力吧!

网友:
沙发自留。以免星星占位!
=============================================
关于如何测CPU复位---->其实很简单。只是有点麻烦而已。
在装上假负载时,万用表调至蜂鸣档,一笔接CPURST#点,另一笔在CPU座周边划,如果碰到某个电阻时,响声很大,数值为0。就是它了!~它就是CPURST#的上拉电阻~
找到电阻后,就可以装上CPU,然后通电时测量这个电阻上细线一端是否有1.2V的高电平啦。还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按复位时是否有跳变哦。~

网友:
发的图片看不到呢

网友:
确实比较麻烦,最怕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不是运气这也是技术

网友:
ECS G31T M5是不是应该和这个OEM板子差不多?-LM我理解是简缩版本,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看楼主的贴子,感觉像在做梦一样美!!!SC17本人分析认为应是一个北桥1。2V供电滤波电容。下为本人的分析!!只做参考!红圈处断线!

网友:
上面只是本人猜测!图也是本人想出来的,不是原理图。只做参考!!

网友:
这不是饼哥的运气吧,是靠技术修好的,换成我,我都不会想到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
看楼主的贴子,感觉像在做梦一样美!!!SC17本人分析认为应是一个北桥1。2V供电滤波电容。下为本人的分析!!只做参考!红圈处断线!
引用 网友A:

SC17一端接地。另一端是 细线。不是1.2V供电~~~

网友:
这完全是饼哥的技术与实践经验体现,强

网友:
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码,确实脑壳痛。

网友:
虚心学习中,今天有学习到一招,没想到镊子还有此作用

网友:
版主功底深厚呀 小弟佩服 呵呵

网友:
我觉得冰雪飞翔的假设思路比较可能。可能是那个小电容的另外一端焊盘松动导致改隔离信号线路开路。

网友:
楼主运气好,技术更好

网友:
LZ这么强悍,要是我就没有辄了

网友:
我觉得冰雪飞翔的假设思路比较可能。可能是那个小电容的另外一端焊盘松动导致改隔离信号线路开路。
引用 网友B:

电容一端接地 。已经确定 。
另一端是细线。测了没跟 1.2V相连。是一个进南桥的信号但没有跟DMI总线跑一起

网友:
镊子扫荡法,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