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US 的 AS016 PCI RST死活不肯输出!

楼主(2009-12-01):
如题啊~~·华硕的AS016 PCIRST没输出,测量主板上的3.3V 5V都有输出,第6脚的RESETCON有3.3V~0V跳变,而7脚的RSTIN找不到往那里来,也有3.3V的电压,如果量16脚的RSMRST脚就会掉电!然后立刻再点亮主板的话PCIRST就有输出!已经换了两个AS016芯片了,还是这样子!IO刚刚换了也没见好转!而且这个是二修板,AS016上的PSONOUT脚是有大概1.2V的电压,但是是连着一个电阻的,这个电阻位置上只有两个焊点但是没电阻在上面!不知道是不是上一手搞丢了,还是这个板本身就没有!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没人能够帮一下我吗?

网友(2010-01-25):
我今天也有一块同样的故障  还在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