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耦合过来声音很小

楼主(2009-12-01):
修一个音箱它声音输出脚串了一个16V470UF的电容,直接接输出脚有很大声音,接电容这边声音很小.功放块是KA2206CN,电容换过了.我现在加了一个限流电阻在用.

网友:
电容你换了没啊,电容容量变小了也一样的!

网友:
换了,非要换一样容量的吗。。。。。。。。。。。。?
引用 网友A:

基础还是很重要的。
你不会用个10UF的电容做输出吧?!请查下 输出电容,了解下它的作用。
功放输出脚直接接喇叭会导致直流电流将喇叭或功放集成电路烧毁。

网友:
容量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