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密封胶破怎样修

楼主(2009-12-01):
硬盘里面是真空的,但是密封胶破了以后,里面进空气了,还能修吗,自已可以修吗.请知道的师傅告诉我一下.

网友:
硬盘里面根本不是真空的

网友:
先找个贴纸把口封住以免灰尘进一步进入硬盘。

网友:
楼主整点热熔胶打上。

网友:
破了要立即密封,找个胶纸贴住就行,但可能会有坏道出现

网友:
破了马上封住,只要还没进灰尘,是没问题的,不然就扔了。

网友:
是的,裡面不是真空的,只要馬上膠帶封住就好了。

网友:
胶棒就可以的吧 也不贵

网友:
是的.硬盘内部不是真空的.只是相对无尘.破了拿胶布粘一下吧.要是已经进灰尘就不稳定了.

网友:
里面是无尘空间,进灰尘了,就不好了

网友:
不让他进灰就行了

网友:
哦,谢谢各位师傅,偶知道了

网友:
进灰了就没修的价值了    做数据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一般没搞头了 。既然破了 肯定进飞尘了 。这样还用的做说。就算修好也用不了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