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9HEAI找不到串口硬盘

楼主(2009-12-01):
磐正EP-9HEAI找不到串口硬盘,插上串口硬盘 硬盘不转,把串口数据线拔了硬盘就能转,硬盘跳了跳线也不行,COMS打开的,IDE硬盘可以找到也可以使用。

   各位师傅救救啊!

网友:
串口阻值打一下。。看下SB。。。。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用
  还有其它办法没?

网友:
串口经电容入SB的 , ,  如果CMOS设置正确  ,  就是SB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