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笔记本电脑密码清除方法

楼主(2009-12-01):
笔记本电脑清除密码的方法一般有四种,分别是:通用密码、跳线开关、bios电池放电、笔记本厂家提供的特殊方法
通用密码
机 型                                                                通用密码        备注信息
昭阳7100、7110、7000                                                          maximum
昭阳7200、7500、7550、6600                                                           6475457
昭阳6100、6200、6220、6230                                                            659835
昭阳 1200、1210、1250 、8350、8360、8365(30b3和30w)            blvjch
昭阳 85系列                                                       blvjch                      把跳线2-6断接
跳线开关
机 型        跳线位置        具体方法        适用机型
5600、5650、5660、5750        sw3-4,即sw3的第四个开关.        将电源及电池去掉,将内存盖板卸掉后即可看到sw3(*近bios),将第四个开关拨到on位置,再拨回原位即可(有的机型会重新启动)        昭阳6700、6800、7600、6895、7695系列
68 & 80 &21        sw6-6,位于内存盖板下        (具体方法:参考:5600系列)        昭阳2100、6900、8010系列。
v60/66        将j1短路        首先取下主机电池并注意不要连接电源适配器,之后用镊子将j1短路5秒钟        v60/66系列
k21/31        内存盖板后有一个6针的跳线开关的 pin 4        打开内存盖板,可以看到有一个6针的跳线开关(*近边缘)。其中的pin 4是控制cmos的,置于on(缺省是off),即可清除cmos中的口令。        k21/31系列
v21        (同k21/31)        (同k21/31)        v21系列

网友:
顶 这些机有点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