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1):
有台惠科988G一开始时就是白屏的,换了电源一体板后,开机显示正常,三秒就白屏了。显示正常时能见到屏有条垂直的带条。
不知是不是屏坏了呀?
屏坏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屏线及屏接口处是否氧化了。看样子是屏线不良的问题多点。

网友:
看下高压板控制电平是不是不对 ?

网友:
多谢两位指点
我查了下屏上的电压,它的屏显芯片是用NT71672FG-00026的
但开机正常时芯片的76脚是3。3V,白屏时76脚电压是2。6V
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呢?
有谁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吗?上传来睇下呀

网友:
白屏时测量屏供电是否进屏,测量升压电路是否有升压

网友:
换下通用驱动板试下

网友:
白屏一般都是屏供电的问题 查查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