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V星MS-6580 V5开机不触发故障

楼主(2009-12-01):
V星MS-6580 V5开机不触发故障,COMS针有电压,晶振压差0.2V,开机针,5V,IO是W83627THF,经查61脚有5VSB,68脚有跳变,单67脚无待机3.3VSB,我是新手查不到3.3VSB来源,IO自己产生?是紫5转过来的?还是有南桥提供?或是紫5转给南桥后再由南桥提供?请高手解释一下还有给个查找的相关点思路,谢了

网友:
这个3.3VSB冒似是MS-5之类的东东发出来的吧

网友:
67脚应该是I/O产生的一个信号给南桥的,(触发时)南桥収到这个信号再由73脚反馈给83627一个信号,新手只能这么简单理解,高手不要笑话,

网友:
首先检查3VSB
测量PCI 的A 14脚
如果没有,就要查3VSB的产生电路,
MS的3VSB一般由再AGP和PCI之间的小芝麻官转换而成,此管一般受控制于MS-X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MS的3VSB一般由再AGP和PCI之间的小芝麻官转换而成,此管一般受控制于MS-X芯片”我是新手,主板上找不到该管,看电路图有点吃力,无法找这个“小芝麻官”,附上该主板图纸请高手指明是那个元件

MS-6580 V5.pdf

网友(2010-01-08):
不要先換,先確定MS-5有發出訊號

网友(2010-03-22):
如何测MS-5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这里还有几块V星的主板,换了MS-7有了复位了,但不跑码。。。现在还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