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都进来看看,这是啥问题,!

楼主(2009-12-01):
碰到台机器,不能修改系统时间,一旦修改就进不来系统了 (停留在开机的第一画面),必须清除CMOS才可以再进入(CMOS电池新的,排除软件问题),不知何故?请各位大虾指点。
清除cmos

网友:
遇到这类问题
首先刷个BIOS,或者换芯片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