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块的带换有什么原则?

楼主(2009-12-01):
昨天修一块映泰NF2板,,故障是开机不插内存报警。。上内寸从C1-F3不报警。。F3应该是乱码所以就刷BIOS。。找了个刷上去可以跑0D。还是不过内存。。再刷几个也是这样。。既然是BIOS的问题就想换个BIOS块。我知道BIOS块不是随便带换的。。但不知道带换规则。所以只好漫天去找相同的主板撬BIOS块。。皇天不负。。在别人那里找到块一摸一样的板撬了BIOS块过来开机跑码显示。。这次是幸运。。下次不一定找得到相同的板。。所以想问下BIOS块的带换原则。。请老师们说下。。谢谢~~!!

网友:
相同容量或者比原来大/相同电压/相同形状的基本都可以代换!

网友:
电压和容量相同

网友:
容量一样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网友:
一般容量相同就可以

网友:
对了再有一点注意的:不可用方形长形定义的BIOS 替换方形BIOS!

网友:
那好比是W49V002U的怎么看容量和电压?

网友:
BIOS芯片不是单一个集成电路,里面的程序才是我们要关心的。你可能用编程器刷任何型号板的BIOS。只要容量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