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KV7主板能点亮,重启后黑屏。

楼主(2009-12-01):
有批升技KV7主板,问题故障都一样。表现为:保存BIOS信息启动后黑屏,诊断卡代码为C1后AF不动。清空CMOS信息后能正常启动,当重启后还是黑屏。期间BIOS刷过、14的晶振、电池换过,都不行,不知道是何原因?有高手知道的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诊断卡代码

网友:
跑AF 清Blos 可以启动 那机器是正常 的。看看Bios IO NB都 看看。。量大哦。找块好板来比较着来测试。

网友(2010-03-08):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个块同样问题的, 解决了请指教下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2010-04-09):
我的是 进BIOS修改好 保存 重启后就检测卡AE 卡住不动了 屏幕无显示了 郁闷!高手出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