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fan error报错

楼主(2009-12-01):
大家好,,,今天早上客户拿来一台IBM T61的机器,,,开机报FAN ERROR错在掉电,,他拿来时说以前在别的地方修过,,也是这个问题,,当时修好了,,刚好现在过保了,,,。。。。我知道是风扇报错,,是不是说换一个风扇就好了,,,本人现在这里没有这种风扇。。。。还是说主板上那个地方有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看看风扇有没有转?还是转速不够,再下定论

网友:
风扇转的,,很正常,,风速好像也很快的。。。。拔掉风扇线它还是报错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温控芯片正常吗

网友:
一般还是风扇引起的 无法检测到

网友:
就是风扇有问题了 我刚解决了一T60 ,就是风扇有问题 换了就好了 。要换新的。

网友:
IBM风扇上应该有检测的吧。  一般只能换风扇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也是换了一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
你试试给风扇主供电强飞一个5V上去看行不行,先别急着换。。。

网友:
你重点检查一下热管散热器是否堵塞了。堵的可能性大点。我见过几个,十多台吧,其中最严重的一台好象盖上了棉被,密不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