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9-12-01):
一台杂牌液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不亮,12V和平友5V电压正常,按键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按键有电吗

网友:
显示器能正常显示吗? 换个灯呢?

网友:
驱动板有总是了,开关控制不了。你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3.3V 1.8V正常吗?如果都正常,可以测试下晶振工作了吗?不行可以刷写程序试试 再不行换下主芯片试

网友:
电源如果是好的,那目前的现象就是驱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