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显卡不触发

楼主(2009-12-01):
今天修到一块板是V星的845的板子独立的显卡是AGP的没有集成,在不插显卡是诊断卡可以跑完码,但是插上显卡后就不触发了,显卡是好的,来回更换了几个显卡,板子的现象都是一样的,有没有修过这样的现象的板子呀,不知道怎么修了,求助?

网友:
显卡识别保护电路出出错了
一般由一两个三极管为核心元件组成,位置再AGP槽附近

网友:
是不是NB和SB集成桥 发个主板图上来。如果是先测AGP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多谢版主的宝贵见意,问题还真是保护电路的哪个Q23坏了,换了个一切正常了

网友:
不是集成桥,南北桥是分开的,现已经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