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T-PX750投影机

楼主(2009-12-01):
提示更换过滤网怎样处理

网友:
更换咯.入风口和出风口的滤网堵塞了.更换一片就可以了/

网友:
入风口和出风口在投影机哪面

网友:
入风口一般在前面板处,有栅网的地方。出风口也好找,哪个地方土多,那就是了。

网友:
左边在底部有3个螺丝不用换清理干净就可以在菜单里清零

网友:
将滤网时间清零就ok了。什么都不用动的。在菜单中有清零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