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不到健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12-01):
昂达主板P4E,无法检到健盘,测健盘鼠标1.4.5脚电压均为5V左右,对地值也一样,I/O 83627HF-AW,换过I/O,刷过BIOS手压桥,故障依旧,没思路了,哥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哪就换个接口,试一下,有可能是接口不良造成的。如果换过后还是不行,就用USB健盘试一下看能否能用来看看是否是南桥问题还是线路中的问题

网友:
看看上拉排阻和排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跟楼主一样的情况...最后还是搞不出啥名堂..什么都换过..就桥没换过..

网友:
接口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用USB的试过没?如果试过你跑下线路没问题 应该南桥

网友:
南桥换个 看看

网友:
如果USB的用过还是不能用!楼主你可以去量下CMOS电池电压!我就遇到过CMOS电池电压偏低导致PS2和USB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