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00 刷BIOS 黑屏

楼主(2009-12-01):
客户拿来时 说GHOST安装不了刷了最新的BIOS 亮了
可能为了确定刷没刷进去 又刷了一遍 没刷完就给取消了
重启不亮
感觉挺简单的 拆机焊下BIOS芯片
刷完 电流跑的都正常 不亮
连刷两遍还是不亮
BIOS芯片换过一个
程序换过两个
大家给参谋一下

网友:
先坐个沙发,可能是你在刷的过程中,芯片损坏了

网友:
BIOS 芯片换过

网友:
谁有 acer5500 的bios原程序呀 帮忙发一个吧
谢谢!

网友:
也可能是客户乱说的,为了少出点钱!!

网友:
我刷的图中标示的BIN的文件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这个是在WINDOWS下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也是用可能的
我再仔细查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机时注意下面板上的灯有没有闪下 如果有 就说明BIOS 芯片是好的只是程序坏了 从新刷,

网友:
用示波器打AD线的波形判断。

网友:
网上都有的下的吧

网友:
是不是其它地方的问题      看一下BIOS周围有没有什么异常    是不是拆BIOS芯片的时候动着那里了

网友:
现已亮机
换了 个BIOS程序

网友:
ACER的官网就提供BIOS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