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风枪加热U座

楼主(2009-12-01):
一块478的板子 u座虚焊---想用风枪在底部加热一下,,,风枪风速是多少---风枪温度是多少--还有加热时间是多少----是固定吹还是转圈吹--------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没人帮我看吗?

网友:
1、热风枪加热u座成功率很低
2、环境不同、风枪型号不同、手法不同需要的设置也不同,需要你自己试验。
3、没有设备最好不要自己弄。

网友:
嗯,风枪加热效果不怎么行,有时候还会把东西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