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经验]关于主板上常用电容真假辨别

楼主(2009-12-01):
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电容都是假的,要不然都是质量有问题的。 在这里征集大家对电容的真假区分、

网友:
找小丽就不会买到假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电容还有真假之分!要是假的,那应该也没法看什么质量问题吧???关注中

网友:
到哪些搞电容批发的商铺,去买应该质量还可以吧。没有注意过真假电容的差别,同样想看到高手来解一下这里面的奥妙

网友:
拿指针万用表量量,容量大漏电小的就是好电容,没有更好的仪表不好说别的。

一般电容日系的最好,台系的次之,国产的更次一些,但是都不是那么娇气,8月份换上用到明年5月份一般都没有问题。起码我换的电容多数是国产的,用一年左右都不出问题,没有说不到一个月就爆的。换的电容的量大约有一公斤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