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RTL8187L芯片 802.11b/g 无线模块改装成USB无线卡

楼主(2009-12-01):
华硕 RTL8187L芯片 802.11b/g 无线模块改装成USB无线卡

有谁改装过这个网卡?

网友:
没人来顶么?我手里有几片无线网卡,想改来用,不知道怎么弄呀

网友:
我记得这个无线网卡除了USB的数据线以外还有其它的线连到主板上的,这样不一定能用

网友:
我就是想把它弄成任何电脑都能用的USB接口的网卡。

网友:
直接改恐怕不行,USB线缆里面只有4根线,其中两根(靠外的两根)为+5V供电的,而用于传输数据的中间两根和无线网上模块上的数据接口是对应不了,可能要接转接卡才行,而网卡上哪两根是+5V供电好测,但数据线恐怕没电路图是改不了的了

网友:
我改过,呵呵,你有什么想法?

网友:
这个简单,买1个USB公卧座(母座也行),1个3.3伏3端稳压IC(PJ1117-3.3....)SOT-223或者TO252封装都行,把1117第2脚直接焊在网卡USB第12脚(上面应该标着3.3V),1脚飞1根线焊在USB座6脚(GND)上,3脚飞1 根线焊在USB座2脚(5V)上,然后把USB座3-4,5-6脚短接焊在一起,把USB公卧座焊在网卡扩展USB口正面上,如果母口就焊在背面上(网卡上那6个小孔就是了,正面对着rtl8187l接左边1234孔就对了,分别对应者5V.D-.D+.GND),大功告成,通电上网蹭网都没问题,挺爽的,成本1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