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位诊断卡

楼主(2009-12-01):
最近上淘宝发现一种六位诊断卡,“专业级六位电脑故障诊断卡与稳定性测试卡二合一 MKCP6 ”,据说可以测试电脑的稳定性,BIOS坏了还可以运行,不知道这种卡怎么样,知道的来说一下!我就不发地址了,以免有广告之嫌!
二合一卡功能特点

(一)稳定性测试功能特点

1. 稳定性测试结果简单明了,采用“不稳定”和“稳定”两个指示灯显示,两灯快速交替闪亮时为稳定性测试状态,测试完毕后“不稳定”

红色指示灯或者“稳定”绿色指示灯中有一个亮,即表示该电脑的不稳定和稳定测试结果。

2. 除了可测正常工作的电脑稳定性外,还可测试故障电脑是否只存在“稳定不变”的故障,还是包含“有变化”的故障,如:工作在临界状态,时好时坏等偶发性、隐藏性故障,及时发现并排除很难发现的潜在故障。

3. 一测到底,消除了传统卡中途停止不走码缺陷,检测更高效,运行更放心。

4. 不依赖被测电脑的“RESET”信号,即使是被测电脑本身复位逻辑不正常,也不会影响测试工作。还有自动纠错,自动防止脉冲丢失等功能。测试中途可随意手动复位电脑,不会影响稳定性的测试。

5. 不依赖于Windows系统和其他软件,黑屏等有故障的电脑同样可检测。

6. 兼容性空前广泛,能全面兼容目前市场上的各种高、中、低档主板(Intel,AMD,VIA等厂家的各种低、中、高以及服务器CPU平台的主板),故障代码及稳定性测试准确率极高,而且不死机;尤其对Intel 9XX系列主流高端主板(如:精英SIS671等)照测不误。

8. 可作为挑选电脑及电脑零配件的好帮手。它能帮助用户采购电脑时挑选优质的电脑及配件(如内存条,硬盘,键盘等)和外部设备(如UPS,打印机,存取款机用电脑等),也可协助电脑销售商等卖家将稳定的电脑卖出好价钱。

(二)故障诊断功能

2.改进RESET、CLK指示灯,带有3V、+12V、-12V电源指示灯,能显示黑屏下反复自动复位引起的死机故障。

3.彻底消除扰乱故障诊断功能的随机故障代码,再也不会因为很难理解判定到底是“起始码”还是“故障代码”而烦恼!

4.在不插CPU等空主板的情况下加电也可诊断出主板中的重要信息。

5.彻底打破了传统诊断卡的功能局限,除了构建PCI标准规范接口外,还创新出多种提高准确性和可靠性的辅助保障部分。不依赖BIOS,当BIOS坏了时,仍有功能,不受BIOS自检内容、方式等任何限制。

6.同时支持80h、84h、300h端口。

网友:
没用过等用过的人来

网友:
等待中   有这样的吗?

网友:
我也看到了。可能是真的。够一块来试试。。或许真的先进

网友:
六位卡无任何意义。

稳定性不是靠这种东西能测试的。
只是嘘头罢了。

网友:
同意老杨的说法。就如四位卡,能显示前一代码和当前代码。两位卡只显示当前码。只是最新的都四位了。

不过看过厂家出来的人说过能从EC中读取信息来判断错误原因,如温度错等。好象是“与狼与舞的羊”说的。

网友:
我买了这样的一块,,我觉得用用跟4位的一样,没什么区别

网友:
前几位的代码,意义并不大的。

网友:
忽悠卡?到出八位卡的时候可以测电脑寿命了......

网友:
这卡我用过一个。。。N多板不跑码。呵呵。

网友:
吹的比什么都好。以后我们都换这个卡去。。烙铁。万用表什么的都扔了吧。。。就这个卡搞定全天下的电脑。嘿嘿。。。。

网友:
我在用这个卡,卡是单芯片的,内部有程序,首先兼容性和质量都比PT的卡好,PT090是经典,以后的产品质量普遍不行,有的用几天就坏了,我用这种卡已经有半年了。
六位显示,有点多余,第一二位显示代码,后面就是走过的码,
稳定性测试,几乎无用。也不准确。

此卡是取代PT卡的首选,如有受不了PT卡质量的,可以考虑。

网友:
呵呵,原来没什么用啊,谢谢大家

网友:
我认为TL64卡好用些,他在不插小电源四针时,会显单F,在插了小电源四针时,用CPU负载时会显双F,跑起马来哪有问题准确率也是很好的

网友:
本来还想买一块看看效果,看了楼上的评价还是算了。

网友:
那还是别买算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不知道多少钱啊楼主没说

网友:
垃圾 我用过! 貌似已经坏了!有可能是小弟造的太恨了...

网友:
没用过。。到现在还是用2位。。6位的谁用谁知道

网友:
看了楼上的评价还是不要买了。

网友:
刚买了一个,40米,感觉显太多码也没多大意义
说了能测稳定性。。。。不过没试出来

网友(2010-01-18):
暂时还是用四位的

网友:
呵呵,今天刚想买一块,看来算了吧。还是买四位的

网友:
六位用途不大,只能翻一次页,四位的也能做到,只是噱头产品

网友:
用习惯了两位的在用其他的感觉不习惯

网友:
觉得是忽悠人的

网友(2011-12-16):
看来都是想法赚钱!没什么了,大家都是各练一套!

网友:
这就是完全的,非常标准的扯蛋

网友:
故障卡我一般只是大楷的看下,没那么讲究,特别是现在还有种中文卡,大楷是给电脑盲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