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AN探讨贴,骨干设备3com 4900+16个FSM726S

楼主(2009-12-01):
本人近日遇到一个网络问题,希望探讨原因所在

网络结构如下:
电信光纤接入,经收发器转换100M接入Cyberwall100防火墙,经Quidwqy2621,然后直接进入4900.

4900设置如下:
switch 4900 设置1-9个VLAN
172.168.1.254 vl1
172.168.2.254 vl2
....
172.168.9.254 vl9

1口路由,
2口n/a,
3口为vl5;vl6   5组堆叠   tag
4口n/a
5口vl3            2组堆叠  untag
6口n/a
7口NAS镜像机
8口vl1服务器
9口vl1服务器
10vl1服务器
11vl8      3堆叠    untag
12vl9    2堆叠    untag

15光模 vl4  1FS726S untag
16光模 vl2  3组堆叠 untag

各交换机已设好vlan号,不过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用户报告说部份网段有时不能正常上网.
实测各网线没有问题,FS726S交换机有个别部份端口坏掉,已独立关闭

有经验的朋友来说说.

网友:
补充一下,整个虚拟网络结构本人已经花几天几夜的时间进行过重组.4900的所有设置亦已恢复出厂设置后再重新设定的,数月后报告问题仍存在.

网友:
没有人搞VLAN方面的?

网友:
就是用户报告说部份网段有时不能正常
-----------------------------------------
哪里不正常,哪部份网段?是啥表现?你自己测试过吗?用的啥命令?你凭什么怀疑故障是在VLAN这块?!

完全看不懂你的思路。

网友:
不正常的网段在VL6.重建VLAN后.ping正常.不定时的就request time out.
可以ping通的情况有二
1是进4900把端口关掉,再打开端口,或做tag,untag动作,就可以ping通,但又会不定时断
2是把五组堆叠的千兆网线拨掉再插上,几秒后就会通,然后又是不定时断.

注:断开时间中会有ping通的情况,不过时间很短

网友:
PING不通和PING的通的时候,ARP -A 的值是否有变化? 如果有,自己分析下原因。

网友:
arp-a无变化,mac地址稳定,在中心机房用三台电脑监控,sniffer 分析网络协议,并无过多FFFFFFFF和ARP包.

其实我认为两个问题,一交换机坏,二骨干交换机有问题,毕竟六年的产品.

版主认为是那个问题多?

网友:
对交换机来说:怀疑就换。用替换的方法最好。可先用普通交换机测试,然后用已知是好的端口换,以确定是配置错误还是硬件问题。

另外,RJ45水晶头换过没?这个最容易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
对交换机来说:怀疑就换。用替换的方法最好。可先用普通交换机测试,然后用已知是好的端口换,以确定是配置错误还是硬件问题。

另外,RJ45水晶头换过没?这个最容易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引用 网友A:

忘了更新,问题解决了,多谢总版的意见.

五组堆叠的其中一台FS726,23口坏了,灯常亮,以为不插线就没事了.后来要把端口禁用才正常.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懂得.

23口不插线也亮灯的,表现为ping VL6的网关可以ping通,但十来分钟就time out.重启全部设备就可以,然后十来分种又time out.

现在禁掉了就行了.第一次见坏口会影响该VL段的情况.

网友(2010-01-11):
CISCO交换机我会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