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北桥发烫,更换无效

楼主(2009-12-01):
今天遇到一台V3000机器,来时加电开机到LOGO掉电,拆机检查,发现北桥很烫,但找不到短路点,更换后无效,哪位给点思路,谢谢。
掉电

网友:
北桥是945GM的,应该不是很容易坏啊。

网友:
你是不是却了电压啊?
排除供电不正常再说吧~~~~~

网友:
散热..供电芯片加焊..SB...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你好好测测他的次级电压是不是都有了呢

网友:
会不会有小短路

网友:
北桥要用好几种电压,缺少电压造成发热,查电压吧,

网友:
不一定要短路才烫的 缺电压也是原因

网友:
我也认为少电压,短路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北桥有多组电压,仔细检查每组电压,可能是那组电压没加上

网友:
我晕,D3000,D2000显卡通病啊

网友:
945GM的桥很少坏的。你看看供电,还有是不是桥有虚焊。先检测供电,在加焊看下。

网友:
你要是AMD平台的.那北桥本来就发热量大呀.

网友:
查查北桥的供电

网友:
北桥要用好几种电压,缺少电压造成发热,查电压吧

网友:
先检测供电,在加焊看下。

网友:
先测是不是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不要再区懂桥了,可能是某个地方虚焊

网友:
这么多人 都在关注 楼主怎么不说话啦 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啊
我很注重过程 过程很精彩 过程才是我们交流的目地

网友:
是CPU座子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