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 主板自动掉电

楼主(2009-12-01):
主板加电后,5秒左右,自动停机。并不是转一下就停,我打了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

都正常。主供电正常,

不加CPU,加电后不停机,加诊断卡,复位正常。但点复位开关,无复位。

请大家给下思路,谢谢。

网友:
加焊下CPU底座试试 CPU 你应该换过吧

网友:
哪就查CPU哪一块的电路了,应该是电路有短路现象保护了。

网友:
试了CPU是好的

网友:
这种情况也出在了华硕的M2N-E的板子上。
cpu供电没有短路的情况。这个情况和cpu没有任何关系。这种情况应该是am2的通病。

网友:
查对地阻值都正常的,好像华硕AM2系列的板子这个毛病比较多。但是至今我也没有发现如何解决。也没有相应的记载。

网友:
我的主板是MSI的K9NU(AM2的)这样的毛病,第一次开机几秒后自动断电,再按电源开关不开机,必须拨了电源插头再插上按主机开关才行。有时候要反复几次才能通电启动,但启动以后不影响使用。这样反复开关对硬盘很不好,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我想应该查CPU供电这块吧,MOS管,电源IC,是在不行加悍桥试一下,爱虚汗

网友:
我也碰到一块华硕P5P800开机也几秒掉电,不上CPU不掉,不掉电时瞬间有1。38V核心供电,I/0换过一样,3。3V开机时被拉低了,但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各测试点基本正常。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我有修过华硕主板是这问题的..加焊北桥修复的

网友:
没有短路的话   有般都 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0-03-10):
我也碰到了和这个型号板的问题,CPU座焊了,桥焊了,还是不行,时好时坏的,有时试的正常,第二天早上开机就又成了,开机保护了,不像是BIOS的事!不知片怎么往下修了....

网友:
晕啊,我也遇到了,完全一模一样的情况。无从下手。

网友(2010-04-22):
我也遇到这样的主板了  今天搞了两片都没有修好,桥焊了 底座焊了。有高手帮忙吗?

网友:
桥坏了,加焊就可能OK.

网友:
我觉得还是AM2 CPU Socket空焊导致掉电,我修过几个AM2掉电的都是CPU Socket空焊。

网友(2014-12-02):
今天同行送修三块 都是M2N-XE 故障描述一模一样,桥 BIOS都修过了 不知下步如何解决了 看来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