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ASUS A6R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01):
接客户一台进水华硕A6R,客户称进水1个小时左右,而且进水后几秒钟就把电池和电源拿下来了,后来用吹风机吹干,不上电,可调电源0.02A待机
1、拆机,看进水程度,里边还好多水呢,EC和南桥进水较严重
2、把EC摘下来清理干净,南桥摘下来重新做好
3、上电,待机0.02没问题,触发后直接到0.6左右,诊断卡不跑码。
4、没办法了,一点一点测量吧,各电压正常,时钟正常,PCIRST正常,CPURST无。犯了一点小错误,查到CPUPWR_GD#的时候低电平,感觉有问题(我以为应该是瞬间低电平),感觉Q69坏的可能性大,板上没有料号,找来点位图,Q69没坏。

5、PLTRST和H_PWRGD都正常了,就是没有CPURST
6、无边老师说可以差一下DMI线是不是正常,这个是ATI的,应该是A-link线,测量了一下,没发现问题,只测到了一部分
7、再次确认所有电压正常,北桥附近按照点图测量一遍,北桥所有供电正常,北桥时钟正常
8、确认CPURST上拉电阻等原件没有损坏

9、确定北桥损坏,压北桥,照旧,重做北桥,照旧,定料,更换
10、机器修复

PS:装机的时候由一个螺丝上错了,机器C壳被顶了个包出来,以后小心

疑问:进水部分是南桥和EC,居然只有北桥坏,而且只有北桥坏

总结:修机器要细心,有料的情况下可以换个北桥试一下,本人新手,手底下啥料都没有,只有确保坏的情况下才可以定料更换

机器要得急,刚修完就拿走了,没有拍照片

网友:
第4步里的Q69为Q169,打错了

上传电路图

网友:
和咪咪虎老师要的位图

网友:
此图架构.
坛里面有了,别下重了

网友:
回正宗包子,没依据,所有的地方都正常,就是没有CPURST,CPURST是北桥过来的,北桥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了,PCIRST和PLTRST都正常,只能换料试试了

网友:
C壳顶个包,可以试试用镊子柄用点力按回去。

网友:
感觉南桥重做的必要性不大,烤一下估计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老大点位图打不开呀 换了好几个软件
能不能上传个点位图软件

网友:
回无边老师,机器已经拿走了,客户没注意,下次试一下

回8楼,进水比较多,我以前碰到过有进水后南桥下边好多泥的,一般进水的机器我都是不上电的,清理完再上,尽量减少损失

网友:
老弟的水平进步很快呀,有机器修才能练手

网友:
CPURST打值也没异常吗?
我估计应该会比正常的偏低。

网友:
哈哈,我运气比较好,每次进水只要清理下,吹一下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2010-01-03):
这种板子 确实应该洗完先烤一下, 进水的 先处理干净,而不是急着马上修

网友(2012-10-10):
这种情况北桥是很有可能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