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VF040 容量多大

楼主(2009-12-01):
SST 的39VF040
如何看容量是多大呀 有什么规律吗?
谢谢!

网友:
4M 的,看后面那三个数字.020是2M.040是4M, 080是8M,160是16M.

网友:
发张图你自己看看.规律都差不多

网友:
0404即4M,080即8M

网友:
以上都是错的。040是512KB。080是1M。以此类推

网友:
再发一张图给你看吧

网友:
5楼说的是对的,但其它的也没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是4M位(bit),别外一种说法是512K字节(byte)

网友:
存储器标称一般说的都是比特位,即bit。

网友:
原来 BIOS芯片 还有容量 区分啊 这大小 有什么不同吗
不是能刷资料 就可以了吗

网友:
4M的芯片,按8位1个字节,那就是512K

网友:
原来大家说的都是对的

网友:
39VF040 是4M的。040就是指容量

网友:
看datasheet就知道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