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0N S白屏维修

楼主(2009-12-01):
正常来说,一般液晶显示器白屏的原因不多.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1:屏没供电. 2:升压电路没升压. 3:驱动板问题.不过第3种现像很少,第2种故障基多.因为升压部分功耗大,发热也大,长期工作会道成升压线圈或升压IC(也有些是功率管)损坏.所以白屏现像应重点放在升压电路.
   拆开这三星机外壳,里面的屏是170EU—L11.主芯片是LRE031212A,升压IC为S18A.首先用万能表测一下F1有没电压.发现F1保险烧断.换新F1保险后用万能表测一下F1与地的阻值.发现只有10欧.这证明了供电有短路现像.主供电的电路只是连去主芯片是LRE031212A和升压IC为S18A,所以拆开升压IC测量,只见拆开升压IC后阻值正常,手上升压IC为S18A刚好用完,查一下资料发现和1790的脚位参数相同,用1790代换后正常.

网友:
好  判断故障太总了

网友:
如果是自己总结的话,应给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