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T2000 NFORCE4-A939 REV1.0不能二次开机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12-01):
我有一块精英HT2000 NFORCE4-A939 REV1.0的主板,每次开机需断一会电源,或放一下电才能开机,查看主板上无明显的器件损坏,电池也去掉了,BIOS也重刷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我该如何检查这块主板,谢谢了

网友:
同病相连啊
我的主板也是这个问题
怀疑是桥不行了。。。。。。

网友:
说它不行但放放电就能启动,就是关机后还得放电

网友:
第二次开机量一下CPU的工作条件有没有不满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