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478主板不上电!

楼主(2009-12-01):
故障不上电。
南桥:FW82801EB
I/O:LPC47M172

维修过程:
1,测PCI A14对地阻值400。ATX电源对地无短路。电池3V进了南桥。
2,插上电源,PCI A14 有3.3V电压。
3,测92脚RSMRST无电压,对地600。挑起92脚测有2.2V电压,短接开关有2.2V到0.2V跳变。

这样是否可以判断南桥挂了,还是受到网卡、声卡的影响。
如果不是南桥坏了,接下来要怎么下手。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今天星星老师怎么不来抢沙发了??

网友:
换换IO看看了

网友:
这么说来是南桥坏了,今天晚上发现电源的5V待机不下常,没的救了,SB坏了。

网友:
先把掉I/O看5VSB还有问题没

网友:
那就先换个IO试下被。不能直接报费啊

网友:
IO,这种板子我修好很多例子了

网友:
应该先换IO试试,看看IO周连有没有断线等故障。还不行就是SB了。

网友:
可以对pci上的ad线打阻值来判断北桥,还有就是usb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Intel的主板IO我现在没有,等以后有了在换一个看一下。

维修吗!不管怎么样也要修好!

网友:
PC 87372  可以带换 我已经修好好几个了

网友:
LPC47M172这个IO很易坏
LZ说RSMRST拉低还有5VSB不正常,如果不是网卡有问题就是S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