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210进水,能加电,电压正常,不亮

楼主(2009-12-01):
拆机后北桥附近和时钟芯片附近有水渍
清洗后加电,电流到1A
电流不会抖动
测量供电正常,各部分电压也有
机器显卡是独显
芯片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时钟上的有没有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波形也正常,晶振也正常,就是不亮

网友:
你首先要确定,是不是过了显卡,用数码卡看看跑数或者数示波器打内存的AD线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