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9主板基准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12-01):
本人修到块联想品牌机。U是双核3800+ 939针。开机不认U。。卡直接50就不过了。测CPU供电VCC1.8。VTT2.30。VDDA 2.55。时钟0.65。PG2.55。复位1.5。就是无基准电压 0.03。939主板还未跑过。请教下。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事了

网友:
加焊北桥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北桥问题 修了好多都是跑50 或者是FF  直接压桥可以跑代码  加焊OK
但是有一点总能不明白 CPU 电压总是低 1V 左右 这是啥问题引起

网友:
是阿,北桥虚焊,CPU电压总是1。10V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压北桥,就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