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源,FS10KM坏,请问用什么代?谢谢~

楼主(2009-12-01):
电源坏了,这个元件找不到,只好找代用的,可不知道用什么代好?

网友:
FS10KM是三菱的600v  10A  mos管

网友:
是我看错了,FS10KM后面有-30等,表示耐压。
你的管子在电源的哪部分?

网友:
在变压器输出的前端~

网友:
这个电源比较特殊,不像我们常见的那种,听客户说是外国的电源。

网友:
变压器前面的话就是600v以上的管子了

网友:
去买10A  600V以上的N沟道mos管很多型号的。

网友:
去买10A  600V以上的N沟道mos管很多型号的。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了~~~~

网友:
FS10KM 系列是三菱的MOS功放管,带栅极稳压管的那种,楼主所言的FS10KM后面应该还带有10 12 14 16之类的后缀,如果是12应该是600V/10A的,14就是700V/10A,16就是/800V/10A。
型号定义的含义是10代表电流,后缀/2代表耐压。

网友:
这个管子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做为开关管用的
我记得用10N60和K2645好象多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