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电容焊接问题

楼主(2009-12-01):
ATX电源的电容鼓包了,是不是和主板一样,也要加锡焊下来,再用吸锡器吸锡?先谢谢了。

网友:
直插原件的焊接都是一样的

网友:
吸锡器背后焊锡,等吸空后取出坏电容。

网友:
你自己看  在你有条件下 最简单的一种

网友:
一支功率足够烙铁,一根牙签,一段短短的锡线就搞定。哪用搞得那么复杂。就算是双层或多层的PCB,牙签也能搞定穿孔焊点。

网友:
自己看的焊就可以啊 用什么都可以的

网友:
用什么办法都行,只要能取下来就行了

网友:
这还要问啊

网友:
极性别焊反了!

网友:
把板子立起来,要换的电容向上,用刀头同时焊电容两个焊盘,左手把坏电容拿下来,把好电容插上,右手烙铁不要动,必要时候加锡,别焊反了,焊反了电容会爆炸。

网友(2010-01-14):
有的电容用手不好拿,直接用刀头把锡化了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