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MSI主板,USB接口问题

楼主(2009-12-01):
MSI主板usb接口供电4.8V,算是正常凝吧,插上U盘不认,但是读卡器就可以,U盘没问题的,电源也换过了,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

网友:
换U盘不行的话 就用读卡器吧

网友:
供电不足,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感觉与电压无太大关系,4.8V一样可以正常工作,量一下USB阻值。

网友:
驱动有没有问题啊,换其它U盘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量一下USB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