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移动鼠标就会发出滴滴声!

楼主(2009-12-01):
东芝笔记本开机正常进入桌面,当移动鼠标就会发出滴滴声!,接USB鼠标也是一样,移动鼠标就会发出滴滴声。用鼠标点击图标没反应。等到过了10分钟后,再移动鼠标就不会响了,而且还可以打开图标。键盘有三个键QAZ粘键不能用,擦过键盘接口,还是不管用!我知道要换键盘,三个键才会用到。我想请教大家的是为什么刚开机当移动鼠标就会发出滴滴声?请高人指点。

网友:
先进入安全模式测试下,看看鼠标还响不,看看是不是有其他软件导致的,像触控板软件等

网友:
现看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不行再刷下BIOS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不行再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