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程序25L1005跟24C08

楼主(2009-12-01):
三星T220程序25L1005跟24C08

网友:
这种机有种通病:开机后不久后出现黑屏,屏上写着数字/模拟在切换。不知高手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楼上好心朋友麻烦问下,里面两个那个是24CS08的那个25L1005的数据,另外请问怎么用编程器能否写

网友:
好心朋友请帮个忙讨论下,有没有好的办法啊

网友(2010-01-05):
是有通病。。我也碰到。不知有啥好方办法解决。

网友(2010-02-06):
怎么下载不起哟  不会是骗局吧

网友:
我遇到LG22的就是用的这种芯片 最后还是换成通用板了

网友:
接修一台T220故障是开机指示灯一亮就灭 去掉24C08 指示灯可以长亮 但屏是黑的 那个25L1005没有编程器写  可以买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