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83627hf上电时序+图

楼主(2009-12-01):
1 2 插上电源通电,紫色5V通过转换为全板待机供电(1.5vsb  3.3vsb  5VSB  2.5VSB 根据不同的芯片组供电不同)3。3V   5V一定要有
3  当所有待机电压正常,南桥起振后,IO从  70脚RSMRST给一高电平到南桥,通知南桥进入待机
4  按开关3.3-0-3.3跳变到IO68脚
5   IO67脚送出开机信号3.3-0--3.3跳变到SB
6   南桥收到PERBTN后发出SLP3到IO73脚
7   IO72输出底电平,ATX开启输出主供电

网友:
楼上的精神可佳  不过这样的贴好象很早断箭斑竹发过了
我记得不错的话。第5条67脚那个3。3V电压不是IO发出的,是南桥给IO的信号。

网友:
83627 67脚
原英文的意思,panel switch output ,this signal is used for wake-up system form s5cold state.this pin is pulse output,active low

我的英文很菜,
找软件翻译大意是这是一个输出信号,这个信号控制S5模式,为一个低电平.
而断老大这个83627的时序我早就看过,(发贴的人可能画这图之前没看过断老大的这个时序图,他今天上午休息)
断箭的这个信号的画法也是指向南桥.

二楼认为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的可以原于断箭的:
看67PIN是否有3.3V---0---3.3V的跳变。注意了,3.3V在没触发之前就有,如果没有就可以挑开67PIN,量进南桥的这一端,如果有电压,直接换IO,如果没有,南桥挂

断箭原图如下:

原文如下:
W83627HF开机流程___断箭
第一:南桥的3VSB一定要有,最多的就是由1117这个线性稳压器调节而来得到,打值如果中间脚(一般为输出)对地短路的话,99%为南桥坏。(如果有集成网卡,先拿下,因为网卡也用到这个3.3VSB这个电压作远程唤醒用,雷击引起不上电的板100%这个点击穿短路了)。
第二:32.768的晶振要起振,可通过示波器打波形来判断。或者用万用表测量其两脚的压差,这个方法基本准确。
第三,        83627的61脚要有5VSB,如果没有,查ATX电源第9脚到83627的61脚的线路。
第四,        83627的70脚会给发南桥发出一个准备好的信号,告诉南桥IO作好上电的准备了.维修实践表现为3.3V的持续电压,如果这个电压不正常,可以先换一个IO.
第五,   PS-ON开关上要有3。3或5V的电压,没有的话先查5VSB到PS-ON的线路,通常PS-ON都以K级的电阻上拉到5VSB,这个电阻坏得极少。 看跳线帽是否有3V左右的电压,最好不要低于2V。如果没有,量电池电压和打值跳线帽中间的PIN,如果跳线中间的PIN打值对地短路,南桥挂。
第六,  以条件都正常后,就可以触发了,就是短接PS-ON,懂了吧。83627的68PIN应有跳变,没有就查68PIN到PS-ON的线路
第七,   看67PIN是否有3.3V---0---3.3V的跳变。注意了,3.3V在没触发之前就有,如果没有就可以挑开67PIN,量进南桥的这一端,如果有电压,直接换IO,如果没有,南桥挂。
第八, 看IO的73脚有没跳变,其实在上述几条正常情况下73脚可以说99。999%都会有跳变了,这时只有72脚就可以把ATX14脚的电压拉低,让ATX电源工作起来,IO72脚到ATX14脚之间的电路相对简单,不多说了。
END!!补充:以上开路对MSI的板不适用,MSI要考虑MS-5和MS-7这个芯片,ASUS还同样要考虑专门用的芯片。还有其它不同的IO开机原理其实跟83627差不多。32。768上如果有电压没波形,换晶体,如果没电压也没波形,南桥坏的多。不到之处请多多批评指正。

网友:
楼上的精神可佳  不过这样的贴好象很早断箭斑竹发过了
我记得不错的话。第5条67脚那个3。3V电压不是IO发出的,是南桥给IO的信号。
引用 网友A:

查过资料.   此脚是IO给SB的一个信号    看过类似上电过程    本人只是想以图文的形式给新人以更直接,更详细,清晰的感观

网友:
看起来很清晰,可怜我电路还有的看不懂

网友:
67脚如果挑起后,焊盘没电压不一定就是南桥坏,还要查南桥是否电压正常。

网友:
指正楼主的一个错误,83627是高电平触发方式开机的IO,68脚不应是3.3-0-3.3的跳变,而是0-5-0的跳变信号,一般都是PSON的一个脚通过472或103的电阻接到5VSB,另外一脚经过一个对地的尖锋脉冲吸收电阻再接一小电阻到达IO的68脚,另外就是IO接到68脚的跳变信号时才会在67脚发出一个瞬间的低电平来通知南桥的(可以理解为询问南桥是不是可以开机了),南桥接到此信息就会送给IO73脚一个意思为可以开机的信号(前提是南桥工作条件都满足),IO接到这个信号就会在72脚发出一个持续的低电平拉低绿线,至此主板开始上电。PS:手机打了这么多字都快累死俺喽!

网友:
SW开关是主机上那个按钮开关吗?但是好像我测得一些主板上这个阵脚引线是5V的电压,是怎么回事?指点一下,多谢。另外比较弱智的问一下,SB是指南桥吗?那么这个83627指的是那个芯片?北桥还是?谢谢

网友:
1 2 插上电源通电,紫色5V通过转换为全板待机供电(1.5vsb  3.3vsb  5VSB  2.5VSB 根据不同的芯片组供电不同)3。3V   5V一定要有
3  当所有待机电压正常,南桥起振后,IO从  70脚RSMRST给一高电平到南桥,通知南桥 ...
引用 网友B:

虽然已经知道,但还是多谢

网友:
以前是看过的,不过再看一次加深了映象,谢谢了

网友(2010-03-12):
以前是看过的,不过再看一次加深了映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