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h-gj17l3 显示器 开机花屏

楼主(2009-12-01):
一台联想的显示器,来的时候是故障现象是开机出现画面 然后就花屏了 然后是黑屏  嘿嘿 ~~  再开还是这样 修过这样的机器  直接干电感 焊完了之后亮了一会 然后就是黑屏 但是不花了 判断是高压保护了  能看见影子 用单灯的高压板测试 灯管都是好的 测量高压板两个高压包差1欧  知道高压包没法测 加焊了一些爱虚焊的东西 还是不行 心想问题应该是高压包了  查找 芯片定义 震荡芯片是 tl1451 15脚为保护引脚 直接接地 问题解决  也就是图中的那个电容端接正负极 c207

网友:
应急的处理办法,估计还会有隐患发生

网友:
等下次再来时,可能就是高压部分烧掉了。。。

网友:
不解决故障 是会有隐患的

网友:
返修的话直接改板吧

网友:
是啊。高压板反正也便宜,该个板上去就解决了。

网友:
那么维修不是很负责任

网友:
这样的话,以后没有了保护,会烧坏更多的东西 ~~~~

网友:
笔记本屏代换花屏是不兼容吗

网友:
这个实例   我老师  给我们的笔记中就有    就是这个电感虚焊了

网友:
你也够懒的哈,不过这样也效率哈

网友(2010-02-04):
成本低 了,

网友:
成本低 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6976-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感坏的概率很低大部分是场管坏

网友:
场管电流不平衡 被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