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W6F 花屏 故障

楼主(2009-12-01):
1.次机器也很怪,进系统一切正常,一打开文件就会 花屏  如图1

2. 可是把电源插上去就一切正常  如图2

3.次机器型号 如图3

把屏拆下来测试没有问题,奇怪地是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     有高手遇到过这问题没有    请给小弟一点提示

网友:
集成显卡啊?
集成显卡花屏有限考虑内存问题!

手上也有一个独显的,7月份加焊的一个(当时没芯片),用到前几天,又拿过来了!
显卡是G86-603-A2,最后我用09年的G86-630代换了,应该彻底解决了吧!又给显卡加了铜片,祈祷...........

网友:
显卡 是 945GM的      现在重新装了一下系统    目前来看是   OK           不知道还能保持多久

网友:
楼主那机器是驱动装的不对? 汗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对引起的。

网友:
如果 说驱动  装的不动        那插上电源   为什么就正常了呢      这又怎么解释呀

网友:
用电磁 花  电源不花??

网友:
7# !三娃!

是的   用电池 进系统一切正常   桌面也正常     打开任何文件都会  花屏   如图1
可是把电源插上  三秒钟后就正常了        如图2
再把电源拔掉      又花屏了    如图1

次机器型号   如图3

感觉很怪  不过又不好说是什么故障       下班的时候   重装了一下系统   目前是正常
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等待明天拷一下机会怎么样    再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
做显卡肯定好

网友:
现在 没有事哦    我现在还在用这个电脑上呢    拷了一上午机   都没有 问题       看来是系统问题
还望大家以后   也不要盲目的去做BGA  哦

网友:
intel集成显卡的很少花

网友:
下午问题  又来啦      客户要求繁体系统    那就重新装系统呗     可是装驱动怎么也装不进去    用的是安装版的

最终拆机  发再是板载内存    就加焊了一下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看来不只是系统问题 上面有些过失 还请见谅

网友:
我认为是虚焊。

网友:
集成显卡花屏的先换内存,还是花那就有可能是北桥了

网友:
不错,板载内存加焊问题解决,我肯定是这儿的问题,这种现象主要怀疑显存与内存,因为这两种存储器会无处不在的影响显示问题。同时楼主说的电源不花电池花主要是因为电池功率小,电压低于电源,所以虚焊会问题会变严重,故有此现象。

网友:
不错,板载内存加焊问题解决,我肯定是这儿的问题,这种现象主要怀疑显存与内存,因为这两种存储器会无处不在的影响显示问题。同时楼主说的电源不花电池花主要是因为电池功率小,电压低于电源,所以虚焊会问题会变严重,故有此现象。
这时你装系统有没想到用电池装看看,肯定装不上驱动,这种现象怀疑的就是内存,根本原因板载内存颗粒!大家不要在怀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  大哥  高见           用电池的确装不上驱动       还以为是版本不行     最好拆机加焊一下后    就OK    了

网友:
到最后还是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