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能替吗

楼主(2009-12-01):
60N03S能用40N03S代替吗

网友:
能啊.只要差不多的都行.

网友:
反过来代换是没问题的。你现在换了后只要管子温度不要太烫手,就可以。

网友:
没问题,就是耐压低一些

网友:
60N03S
BVDSS 30V
RDS(ON) 13.5mΩ
ID 55A

40N03S
BVDSS 30V
RDS(ON) 17mΩ
ID 40A
应该没什么问题.虽然是以小代大.不过可以试试看

网友:
多谢大家了!还没有买到料,用了那个小点的,开了一下机,就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