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网本Eee PC900不跑U,什么修?

楼主(2009-12-01):
大家好,我手上现在有华硕上网本Eee PC900,故障是不跑U,刷过BIOS,加焊过CPU、北桥都不行,南桥也换了。有谁有维修过这机型的,给点建议,谢谢。
华硕

网友:
补充: CPU 核心0.92V,待机电流0.05A,开机后电流0.76A

网友:
是不跑码吗?基本上对小本都是CPU,北桥故障多点的。加焊CPU,把北桥重新做下。供电正常不跑码基本都是CPU对北桥,显卡的AD线出现问题了。CPU对南桥控制信号线出问题比较少的。

网友:
我是用示波器打波的,我也想有可能是北桥要重做或更换一下。谢谢

网友:
做好了说下,大家都参考下!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我有修过山寨上网本不跑CPU的,加焊CPU加好的

网友:
不知道LZ修的怎么样了?说下,最近修的小本也不少的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了,我今天买了个北桥(QG82910GMLE)换上去,开机电流刚好到达1A,显啦,呵呵!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打内存的AD线,直到后来才发现内存有一根DATA线是开路的,取下北桥之后再量这根线,他是直接到达北桥内部的,因此有可能是我加焊北桥时把北桥做坏了,也有可能一开始就己经坏了的。

网友:
这种CPU供电很多都是1.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