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松下 kx-fp709cn 传真机 通电无反应

楼主(2009-12-01):
屏上有暗的黑方块,没有字母显示。测电源板有24V和8V,不知道正常不。测主板5V,3.3V测试点正常,6V排针处为8V左右,有0.5V的波动(不稳)拆下主板测6V排针为8V(稳定),跑线确定为8V电源直接提供。
问题:6V供给那部分?是是不是电源问题。
测试点
主板

网友(2010-01-20):
屏上有暗的黑方块,应该是机器没有初始化成功。
是不是6V电压问题,不是测为8V吗,你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