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美格显示器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9-12-01):
客户拿来一台美格17寸液晶显示器,偏色,偏紫色,自动调整键,调整时显示色正常,调整完毕后又恢复原样,请问高手们如何解决,谢谢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用单灯点一下灯管,看一下是不是灯管老化。

网友:
机子数据有问题,进维修模式看看

网友:
重新写驱动看看,或者换个驱动板

网友:
是驱动板的程序IC出了问题

网友(2010-01-26):
换个驱动板先试下吧

网友:
有条件还是刷一下程序了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暂存24c16或24c04数据有问题,换之或清空就能OK

网友:
我觉得是暂存和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