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2420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12-01):
之前是背光有问题,后换了高压条能正常显示,但进不了系统,也装不了系统,手动和GHOST也试了,到XP界面不前进了!但不会列机,有时还会自动黑屏和开不了机?不知从那检修!不知同行们有遇到这个故障没有?

网友:
现在待机0.14A,正常是0.03A的.

网友:
是插了一个USB座坐待机才0.14A,拔掉USB座待机正常的,USB用5PCU?

网友:
换个硬盘和内存试试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啊,换一个新的硬盘试一下

网友:
待机不正常,查一下5VPCU电路。

网友:
换硬盘看看。也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拔下所有的外设 看看还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先换个硬盘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南桥出问题了,刚开始可能是脱焊,后来可能把它整烧了。现在机器亮不了了吧

网友:
可能外界设备有问题哦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正是这个机型,也是这个故障,排除软件问题后,换南桥,结果换了南桥还是一样,后来刷了个BIOS就好了,作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