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跑55新难题

楼主(2009-12-01):
今天接到个T43,开机在IBM  LOGO处死机,怀疑是南桥,拆机上诊断卡,跑96  94  55挡了有是55后面能跑到25   06过了,但是过一会就死机了,然后关机再开就不亮了,挡在94,怀疑是南桥虚焊,但焊完南桥后还是这样,难道是没焊好,然后就直接把南桥上面的A27脚上的柒刮了,测该脚有没有和R228相连,发现是通的,还是不死心,飞线,开机还是老样子,就直接换南桥,恐怖的是换完后还是这样,真不明白跑55怎么会这么麻烦,后来在换上的南桥的A27脚也飞线了,还是不行,实在是没有思路,请各位高手给个方向吧,

网友:
感觉和南桥关系不大~     重点看北桥和显卡

网友:
可能是北桥和bios的问题

网友:
兄弟,显卡

网友:
很明显就是显卡的问题嘛!整什么南桥...

网友:
楼上的说显卡是不是跑55就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楼主   目前是怎么个情况呀     说说看     做显卡  做好了没有呢

网友:
挡 55  一般都是南桥断线  既然你接上了  就要压一下别的桥看看呢  先别急着做 这样个故障如果是脱焊一般按压会有变化  如果没有变化 很有可能是有断线 你没查到!

网友:
很明显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1、bios
2、显卡

网友:
你换个桥.再飞好线就会解决这问题的.因为那根你可能当时测是好的.但是这根很容易断的.

网友:
换显卡没用

网友:
T系列南桥很容易有断线的!你仔细查查吧

网友:
先把硬盘,光驱等的东西先拆掉别上, 保证内存是好的,  然后查南桥的晶振,是钟。扎南北桥的外设AD线去判断南北桥的好坏。试试换个时钟

网友:
52,55多朝南桥外设上看看,几个大的桥之间应该好的,南桥连外设的地方多看看,在工厂你这叫LOGO当机,电压和BGA,小的IC都会造成!

网友:
先把硬盘,光驱等的东西先拆掉别上, 保证内存是好的,
开机按ESC这个按键,这样看看你的THINKPAD看看能不能退出来!然后机器会显示检测,看看检测到哪一步停住了,这样的讯息对你的维修大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