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压无复位

楼主(2009-12-01):
开机不跑码,发现南桥有复位,但是CPU复位却却无电压,然后跑线路发现CPU复位连接一个510电阻,通电发现一端有1.5V电压,连接CPU复位的却无电压,但是手头却没有这样的电阻(请问这个电阻怎么换 ,一定要一样阻值的才能换吗?),然后我索性直连(直连可以吗?),复位电压是有了,但是却不复位。。。我晕。。。那是不是就说明是北桥的问题了?(加焊?)    板子是V星的,还会和V星的专用芯片有关系吗?请路过的师傅赐教

网友:
各位师傅说说麽